[求助] *ERROR* at *capgen*: capgen fails due to process file error

楼主(2011-10-09):
hello,everybody,I use assure xrc to extract parasitic r and c. When I run rcx, the above error appears , I donnot know why, can you give some advice?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please confirm your Assura-RCX version is compatible with the tech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 techfile requires av4.1, and assura i used is version4.1. So the version is match.
I have no problem at LVS, so I think assura version is not a problem. Do you know other reason for this error?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uld you plese provide the log file for the 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llowing is the log file which include warnings and errors. Thanks for your contiuous attention.

capgen Capgen results will be written to directory: /net/ccic14/export/home/zhuguang/SMIC65/calibre/post/lvs/VCO
*WARNING* at "capgen": In the 'metal_variations' section, 2 RDL layers 'Metal10' and 'ALRDL' are detected!
*WARNING* at "capgen": An RDL layer is defined as a layer whose min_width is more than 10 times the smallest min_width ('0.000000'in this procfile)
*WARNING* at "capgen": Keyword 'auto_comb' cannot work with a process file with 2 or more RDL layers. Need to create the 'metal_variations' and 'metal_combinations' sections manually
*ERROR* at "capgen": capgen fails due to process file error
quitting.
Forking:  /net/ccic15/export/eda/cadence/ASSURA41-5141_lnx86/tools/assura/bin/32bit/capgen -techdir /net/ccic14/export/home/zhuguang/SMIC65/assura_smic65llrf_tech/./qrc -lvs /net/ccic14/export/home/zhuguang/SMIC65/calibre/post/lvs/VCO.xcn -p2lvs /net/ccic14/export/home/zhuguang/SMIC65/assura_smic65llrf_tech/./qrc/p2lvsfile -sw3d -length_units meters -cap_unit 1 -cap_ground_layer psub -exclude_gate_res -dsub nwell,psub /net/ccic14/export/home/zhuguang/SMIC65/calibre/post/lvs/VCO
*WARNING*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script generator. 0x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ease try QRC for the extraction instead of Assura-RCX.

This "auto_comb" feature in the process file is a QRC option that is not supported in Assura RCX.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at's your exact meaning? I'm junior of IC design and not familiar with the assura tool or calibre.
   Can you explain the details and tell me how I should do with your rely "use QRC instead of assura-RCX"?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QRC is next generation of extraction tool from Cadence. You can use QRC after Assura LVS. Please download software EXT and install it.

网友(2013-03-20):
i meet the same error,the QRC ‘procfile’ have the statement “auto_comb”while XRC‘s ’procfile‘ not have。。。i just use the QRC files to run X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