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view, post-layout simulation, 后仿真,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楼主(2011-10-09):
用calibre+cadence进行后仿真

calibre PEX提取寄生参数
LVS通过了

并且生成了calibre view,用此view来进行后仿真
结果总是不对

查看calibre view,发现很多并联管子被重复计算了,电阻也被重复计算了

例如某电阻RR1,segment=2
那么calibre view里面就是RR1,segment=2;RR1@2,segment=2
电阻阻值多乘了一次

后来在LVS RULE文件中吧LVS REDUCE SERIES RES设置为NO
电阻的问题解决

但是并联管子重复计算的问题并没解决
例如,某MOS为MM1,finger=2
那么calibre view里面就是MM1,finger=2;MM1@2,finger=2
管子的W多乘了一次
即使我修改了LVS RULE文件中的LVS REDUCE PARALLEL MOS设置为NO,仍然无效。

请问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啊?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LVS过了

一个finger=4 m=1的管子,在calibre view里面变成了4个finger=4 m=1的管子
而finger=1 m=4的管子,则变成了4个finger=1 m=1的管子

此外,我的电阻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一个segment=2的电阻,变成了两个segment=2的电阻
不过电阻的问题通过修改LVS REDUCE SERIES RES NO来搞定了(用此方法其实无法解决该问题)

但是MOS的问题修改了LVS REDUCE PARRAEL MOS NO 则搞不定

我还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8u/1u的管子,layout画成了两个4u/1u的管子
而这两个管子都变成了8u/1u

不过看管子symbol旁边显示的parameter发现同时出现了w和wf
感觉w是calibre提取出来的参数,而wf是PDK Pcell自己定义的finger的沟道宽度

故我猜测calibre无法提取finger数量参数nf,而xRC文件和LVS rule文件中都只提取的w参数
而calibre view中每个管子的其他参数估计是从schematic中套过去的

所以schematic中MM1的finger=2,m=1,的话,那么calibre就提取成了m=2,而finger由于不清楚是什么参数,所以直接从schematic中的对应管子copy了过去,

如果MM1 8u/1u的话,layout化成了两个4u/1u的,calibre提取的时候视为了两个w=4u, l=1u的管子,而PDK中cell的CDF中的wf(finger宽度),nf(finger数量)就直接套用了schematic中的8u,1。
所以就变成了两个w=4u,wf=8u,l=1u的管子,而spectre仿真的时候没有采用w而采用了wf,所以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试验
改变LVS REDUCE *****参数
尝试使用analogLib中的PMOS4 NMOS4来代替PDK中的symbol来建立cellmap

不出意料采用analogLib中的symbol来建立cellmap文件,所有的MOS和res中的model都留空了,没有实用性
不过发现calibre在建立calibre view的时候的确有把schematic中的器件的CDF components parameters填充到新建的calibre view中的器件的相应的components parameters。

而改变LVS REDUCE *****其实并不能改变calibre view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错误)

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把calibre无法提取的m(multiple) nf(number of fingers) segment(res segments)全部在calibre view setup窗口reset properites区域reset到1。

网友:
回复 楼主:

    汗。。。你发上来了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anks dear,,,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 可以不采用calibre view
让calibre直接把寄生网表保存成spectre 格式
只是仿真设置上麻烦点
可以参考附件 复件 Extracted_parasitic_simulation_using_Calibre.pdf (96.81 KB , 下载次数: 1525 ) 附件里的文章是edaboard的erikl写的 他的原帖找不到了

网友:
CAn u plz tell me how to get rule deck?

网友(2011-11-27):
好方法。先试试

网友(2012-02-03):
我来试试

网友:
xie xie. I have learn something good.

网友:
这个文件真的很不完整,好像少了很多内容

网友(2012-05-06):
i use calibre for layout post-simulation, but i have a question: i use two methods to run post-simulation,:
first, i extract spectre output format netlist (R+C+CC), and change it to *.scs; then, i include it into my pre-simulation netlist (input.scs): include "****/*.scs", and delete the relating subckt description in pre-simulation netlist, then i run my post-simlation with the new netlist.
second, i extract calibreview output format netlist (R+C+CC) and make it generate a calibre file (similar to schematic with parasitics); then, in the testbench cell, i create a config file, and use the generated calibre file to run my postsimulation.

网友(2012-07-17):
没看懂文档

网友:
关注一下子先

网友(2012-12-10):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方法,结果没问题;
第二个方法,结果直流点错了查找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俩公司工具的合并用法...比较麻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3-01-11):
总能收获点文件

网友(2013-04-22):
文档内容太少了

网友(2013-06-21):
6楼使用spectre view的方法是比较经典的,
但最近用的一个pdk有个问题,即使用Calibre 提出的spectre view的model name和参数格式都不对,所以想尝试Calibre View的格式,可是抽取后不知如何仿真,不知道是否有高手提供一下在ADE中使用Calibre View仿真的流程!谢谢

网友:
明白好多!谢谢

网友:
修改map文件

网友:
好方法,先试试

网友(2013-08-08):
我也很头痛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方法。先试试

网友(2013-09-10):
解决了吗。map文件怎么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alibre view setup窗口 从哪里弹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设置呢? m=1 nf=1 segments=1
这样设置后还是不行呐

网友(2013-11-18):
问题解决了吗?我 怎么在calibre view setup里设置了还是不行,只有手动在calibre view里把那些设成finger=1才能解决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4-02-28):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啊,按照4喽的方法解决了呢!

网友(2014-05-30):
回复 网友A:

    How to change your extracted spectre output format netlist (R+C+CC) to *.scs?  Thank you very much!

Be looking foward to you.

网友(2014-07-14):
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2015-01-06):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alview.cellmap文件不正确引起的。要使用pdk提供的映射文件~

网友(2015-07-30):
回复 楼主:

   能不能上图说详细点

网友(2015-12-10):
寄生参数保存为spectre格式是为了什么啊,直接提spectre格式不就好了吗

网友(2016-05-19):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

网友(2016-12-29):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7-09-16):
用PDK里面的calview cellmap,就可以了,里面设置了finger和m=1,自动生成的cellmap里面只设置了管脚,没有设置finger和m

网友(2018-07-12):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这个文件在pdk里面?郁闷,我这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不下来呢?额

网友(2018-08-22):
我使用“'Config View'”并链接网表:“cellname.pex.netlist” - 必须使用“PEX”中的幽灵选项生成

网友:
using Spectre option in PEX window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棒,刚找到

网友E(2018-10-24):
可惜了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我前年花了好多时间才解决掉同样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压根不知道foundry PDK里面自带caliview.cellmap,一直用的都是自己手写的,不过foundry提供的那份也不一定是百分百正确的,有时候也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E:
可惜了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我前年花了好多时间才解决掉同样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压根不知道foundry PDK里面 ...

大佬,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写过的cellmap文件吗?最近用的华虹工艺,没有这个文件,感觉写起来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