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做CTS时能否在同时定义两个clock root,它们有相同的leafPin???

楼主(2011-10-09):
Encounter 做CTS时,能否在clk.ctstch 文件中同时定义两个clock root,它们有相同的leafPin???

比如,function的clock 和scan 的clock ,它们的clock path上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如此,两个模式下面的clock 能否均balance??

网友:
overlapped clock domain很正常啊,
但是要不要balance 看你spec写了

比如ClkGroup 定义了他们是同一个group么
没有,就不会bal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版主的解释,那就可以同时定义function和scan mode 下的clock root点了。

做出来的clock tree能满足两个mode 下的要求了啊。

那么EDI可以做多次CTS吗?先做function下的tree,然后保持function下的tree不变,做scan下的tree。

网友:
可以啊,

clockDesign , cksynthesis 都有-clock 选项啊, 就是一个一个来,

一起来都行的

网友(2012-12-07):
回复 网友A: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