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2bit SAR ADC设计

楼主(2011-10-09):
需要设计实现一个触摸屏检测用的12bit SAR ADC,该ADC同时用来完成温度检测、电池电压电流检测的功能,功耗不大于几个mW,用那种结构较好呢?高位电容地位电阻结构还是全电容 结构那个好,怎样选????

网友:
反一个 AD7476吧 12bit的
单端输入,电源电压作为基准
7+5的电荷再分配结构
不反的话,看datasheet和专利,里面的结构能估出来的。

网友:
12bit,不校准的话单电容或单电阻都做不到这个精度,只能用分段

楼主:
分段的SAR ADC
C+R和C+C的有什么不同,如何选择呢?

网友(2017-12-05):
12bit SAR ADC设计

网友:
Try find informations in any books.

网友(2018-01-22):
Gray1984校准结构

网友:
用C+C结构,一般工艺的电阻无法满足要去,除非你对线性度要求非常低。

网友(2018-03-18):
看你的工艺,一般都是高位电容低位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9-05):
回复 网友B:

有相关专利的文档没,能否发一下,或给个链接

网友:
高位电容,以为电阻。或者3-3-3-3,加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