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做时钟树

楼主(2011-10-09):
请教前辈们:在icc中做cts时,clock_opt和compile_clock_tree两个引擎使用时有啥区别?
                 做树的效果哪个更好?

网友:
简单的话就clock_opt好了,没有特殊要求和特别的控制能力,就别compile_clock_tree + optimize_clock_tree了,

我做下来,感觉clock_opt 不差的,
不过有个问题:
compile_clock_tree -clock_trees  XX 可以控制一个clock  一个clock做
clock_opt能分别控制么

就像place_opt 比 create_placement  + legalize_placement + psynopt 简单一样

网友:
建议楼主自己跑一下两个命令,然后看下log

网友:
icc推荐用clock_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