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 如何只用三层金属!

楼主(2011-10-09):
大家好!我想只用三层金属进行布局布线,我的设置如下:

         set_ignored_layers -max_routing_layer M3

         report_ignored_layers

       remove_ignored_layers M4

       remove_ignored_layers M5

      然后在时钟树的时候,已经设置好用M1 M2 M3 三层金属,可是每次clock_opt的时候还是用到M4,这是为啥!难道我的布局一定要用M4才能满足布线?我用的工具是ICC,谢谢!

网友:
remove_ignored_layers M4

       remove_ignored_layers M5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只要设 set_ignored_layers -max_routing_layer  M3 即可

其他两句是多余的,反而解放了m4 , m5当然 icc就错乱了

set_ignored_layers 意思是有点模糊, 不如setMaxRouteLayer 3 (edi) 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remove 我以为是把没用的layer去除,我把它理解错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如setMaxRouteLayer 3 (edi) 清楚,
    在edi的菜单怎么操作?大概是在那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三层没有问题了,感谢!!!!!

网友:
这个 不清楚 ,

只用过setMaxRouteLayer 7  这个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