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lta-sigma ADC的过采样率

楼主(2011-10-09):
刚开始学习deltasigma ADC,有个比较弱的问题请问一下,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一般输入信号的带宽在fb,采样频率设置为fs,那么fs/fb就是OSR过采样率。
问题:
1. 一般过采样率设置为2的n次方,这是为什么?
2. 采样频率的时钟如果是IC内部产生的,只能依靠传统的RC或者IC的方式实现,但这样随着工艺的偏移非常大,如何能够保证OSR还是2的n次方呢?
3.输入信号的带宽在fb,那我如果输入信号在中心频率f0,信号的频带在(f0-fb,f0+fb)之间。那么OSR跟输入信号没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理解:
1.方便调制器后面的数字滤波器进行将采样处理
2.不需要保证,产生的频率作为fs就可
3.带通sd ADC没关系。

网友:
假设量化噪声是平均分布在整个频率范围内,那么采样率越高,单位频率的量化噪声就越小。过采样率每翻一倍,分辨率可以提高0.5个bit,这是理论值

网友(2015-07-16):
采样率越高越好吗?

网友:
带通Σ-Δ是不是一个问题,据我所知

网友A(2020-08-18):
你好,我有个问题。请问OSR是有2种定义方法吗?
“一般输入信号的带宽在fb,采样频率设置为fs,那么fs/fb就是OSR过采样率。”这是你文中定义的OSR,
而我在allen模电书上看到OSR的定义式fs/2fb,也就是采样率是奈奎斯特频率的M倍,OSR就是M。

网友(2020-09-28):
这个fb如果是奈奎斯特频率,那过采样率OSR=fs/(2*fb)。有些时候输出数据率变了,而OSR可能不变,因为只是抽取滤波器的抽取系数变了,而前边电路控制并没改变

网友B(2021-12-06):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有个问题。请问OSR是有2种定义方法吗?
“一般输入信号的带宽在fb,采样频率设置为fs,那么fs/fb就 ...

你这种才是我所理解的OSR,感觉上面的不对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才是我所理解的OSR,感觉上面的不对

是的

网友(2024-05-23):
第一个问题是错觉。不用必须是2的n次方。只是因为数字滤波器会容易设计,系统计算容易。第二个不是SDADC才有的问题,如果需要准确的时钟,就加晶体,如果做带宽不准确的就按照比例来如第一题。3 复数SD系统才能实现,就比复杂。带宽和OSC其实没有关系,是极点位置选择关系,极点在离散系统还是和Fs相关。连续系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OSC关系还是bw/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