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下edi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为啥有时候 selectNet -clock   会出现 clock nets not found 的现象,

所有对clock net的操作都不行,比如setAttribute -net @clock ,

cleanupSpecifyClockTree , 然后specifyClockTree  -file 又做了一遍还不行,

retoredesign 了也不行,怎么办, 我是postroute了,想重新route下clocknets,

2. edi的mmmc 为啥没有 remove_XXX命令呢, 每次都要重新restoredesign,
修改哪个viewDefinition file, 真是麻烦啊

楼主:
我是 9.13 啊,你是啥版本

网友:
我8.1的版本,不过我是在找一般的net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在design browser里也有
selectNet -clock   *NET_NAME,这样就能找到了,该net在网表里没有层次,在edi里找得加上层次说明,

楼主:
edi
的mmmc 没有 remove_rc_corner/lib_set/delay_corner/analysis_views

只能update 或者重来,restoredesign ,真是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