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去除ICC中插入的physical only cell的name中的!的脚本

楼主(2011-10-09):
发一个本人实际运用的小脚本,非常实用,该脚本主要是去除FILL cell中name的!(!是ICC默认的名称):
icc_shell>  foreach_in_collection a [get_flat_cells -all * -filter "ref_name =~ *FILL*"] {
                     set orig_name [get_object_name $a]
                     set new_name [string map {! _} $orig_name]
                     set_name -type cell -name $new_name [get_cells -all $orig_name]
               }

检查一下结果:
icc_shell> get_flat_cells -all * -filter "ref_name =~ *FILL*"

网友:
set fillercell_name_separator 95

插之前设置这个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lz改变名称的目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改的话,synopsys默认的name中包含了!号。可能会影响signoff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变量是不是ICC里面的,我没有查到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