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帮忙解答----关于DCDC系统利用前馈控制技术提高线性调整率

楼主(2011-10-09):
我是做降压型DCDC的。
最近看到一篇论文,上面在快速响应方面提出了利用前馈技术能提高系统线性调整率的,  一直不太清楚是怎么通过电路实现的, 高集成度快速响应降压型变换器的设计.pdf (2.89 MB , 下载次数: 211 ) 希望高手能够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采用这种前馈技术后,还能采用电流模控制方式吗?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升压的 04118291.pdf (1.82 MB , 下载次数: 156 ) 也好降压的也好,说明这种电路的都只是采用电压模控制,所以我想请教大家一下,这项技术可否用在电流模控制?

网友:
我也不懂,陪你一起坐等高手

网友:
说的应该是input voltage的feedforward 电路,本质上就是把输入电压的变化更快的在输出上反映出来。
比如说,输入电压变化,而输出达到稳态需要环路响应过来。通常电流环会比电压环响应更快,但是电感电流是不能突变的,所以要等着这个电流变化,然后再通过环路来调节,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是太慢的。
feedforward就是把输入电压的变化直接反映出来,比如可以产生一个随输入电压变化的ramp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对我这个问题的回复!
    这是前馈控制示意图,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过具体的电路实现的。它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提高线性调整率的。我做的是PWM降压型DCDC,通过这个前馈技术既然可以使占空比变小,那么是不是对电流环的补偿就相对容易些了呢?或者是通过具体的前馈电路能让占空比控制在0.5以内,这样就不用加斜坡补偿了?呵呵,再次麻烦您了!

网友:
前馈技术在其他领域倒是见过一些,不过没在DCDC里面用过,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
从你上面的示意图可以看出,当Vin变大的时候,通过电路实现Vramp的斜率就相应的增加,这其实是增加了PWM Controler的Gain,也就是增加了灵敏度,进而增加了系统的响应速度。
具体实现,将你OSC内的Ramp通过一个OTA和R转化成一个新的Ramp, 在你的Ramp内增加直流成分,这个直流成分是靠一个I和R产生的。我们可以建立I和Vin之间的联系,这就很容易了。通过分压电阻提取Vin的电压,然后通过一个OTA转化成电流就可以了。
    我在TI的一些Voltage Mode的产品Datasheet中发现过这种Feature,不过没有见到具体的实现方式,只是看到你的示意图,猜想了一下。你可以试试看。
    再回过头说你之前的那个问题,其实你完全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提升Load Transient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Ramp增加直流成分的话,斜率不会改变的......

网友:
改变斜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Vramp和Ea尽快或延迟相交,进而快速调整Duty Cycle. 你让DC量快速变化也是这个道理,其实是等效的。电路实现有很多方式,哪个方便哪个来。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调整上面那个OTA的gm,不过没有上个方法那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一个斜坡信号和一个直流信号叠加,斜率只会平移不会改变的。当下的任务是要让斜率增大,咱只平移是不是.....?

网友:
跟随Vin变化的DC量不也是一个Ramp么,楼主为什么不用公式来表达出来,这样就清晰了。Love_ic的意思是等效,其实是实现的手段。你可以参考一下谐波补偿的示意图和实现电路,或许对你有启发。

楼主(2011-11-14):
这些是电压前馈技术的相关论文,大部分是英文的,想学习的可以下载看一下,主要用在电压模系统中

Buck PWM dcdc converter with reference voltage modulation feedforward control.pdf

Dynamic performance of PWM dcdc boost converter with input voltage feedforward control.pdf

Feedforward control of dcdc PWM boost converter.pdf

Feedforward control of PWM buck converter with sawtooth peak value modulation.pdf

Feedforward control with reference voltage modulation.pdf

Feedforward pulse width modulators for switching power converters.pdf

Open loop peak voltage feedforward control of PWM buck converter.pdf

网友(2012-02-02):
hao luntan a   xiexie

网友:
No, it can only be used for voltage mode control. This technique basically uses input voltage to modulate the amplitude of the ramp signal, which rejects the input-voltage pertubation. It would not and cannot adapt to any inductor current modulations.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Yes, you are right. Actually, the intrinsic feature of peak current mode control scheme encloses the feed forward concept (to power supply perturbation), but the it takes the way of inductor current feed back.

网友:
还么有接触,在我们厂的dcdc米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2012-11-06):
feedforward可以用在电流模式下,Vin通过电阻给CS注入ramp电流,电流在CS的等效电阻上形成ramp电压。feedforward是不能够影响稳态下的占空比的,因此不能把duty限制到0.5以下。它的作用是给CS一个随输入变化的偏置,并不影响CS的斜率,因此不能替代斜坡补偿。

网友:
看了大家的分析,问个问题:前馈技术感觉对电源的跳变响应速度比较快,对负载的跳变的响应速度就没有什么帮助了?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3-01-27):
回复 网友D:

     同意你的观点,这里的前馈控制和AC/DC 里的线网补偿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此时的芯片内部电源电位不能够随着内部的CLK周期 长时间的上升或者下降,不然就会变成谐波补偿的一部了。

网友(2013-08-27):
回复 楼主:

   thx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nice

网友(2016-01-26):
感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2016-05-18):
多谢楼主资料分享 下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16-06-29):
回复 楼主:

  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17-03-08):
回复 楼主:

    學習了,剛好可以用在新的產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