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大量SRAM总线连接自动化过程

楼主(2011-10-09):
做了一款芯片里面用到了好多的SRAM,接口得有千把多根。
版图工程师让数字这边一根根给出来而不是总线形式给他们,
这样数字这边一下子就代码体积大很多,也容易出错。
数字方面书写起来倒不难。可是版图那边一根根去画,
实在是辛苦。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直接自动画的。
能不能用verilog导入到cadence中形成schematic然后再
导入到layout中?牛人们有知道的门,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版图的自动布线工具可以帮助你,只是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你可以找些文档看看,再加入一些约束条件可以基本满足数字电路走线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模拟自动布线用的啥工具?大部分人用自动还是手动?

网友:
为什么不交给数字后端工程师去做呢,用工具自动连线很方便的;模拟纯手工就很麻烦了,或者模拟自动连线也行,只是如楼上说的,绕线约束要设置好,不过还是不智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VCAR或者VSR都可以,VSR可能好一点。如果数字电路,自动占多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SRAM是GDS的格式ARTISAN生成的和数字CORE的P&R后的版图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ram写到网表中,直接给数字layout完活。

这种事情要是安排给模拟版图做,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前端数字的人实在太差劲了

网友:
用laker可以实现net对net的自动连接

网友(2012-01-18):
可以给pr的人做,这个就简单了

sram 肯定有lef的,  用encounter 连接 就快了

网友(2012-04-12):
用SKILL编程吧,可以自动布线

网友(2015-03-11):
回复 网友A:

   cadence有没有自带VCAR?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IC51还是IC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