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布线时基本单元端口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如题,我最近遇到个问题,例如简单的tffrs,这样一个基本单元,这个单元的R端,和S端是外面连接起来的,也就是说,我单元内部有两个R端,而这两个R是同一个的,我不能在其内部将其连接起来,只能在外部连,可是我添加到core里面去之后,每次和R端连的线都只和其中的一个R端相连,而对于单元而言,他们的两个R端是没有连起来的,不知道在encounter中怎么进行布线的设置,我比较急,谢谢,大虾们了

网友:
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把其中一个R端改名为RR端,然后在LEF里面对RR端加一句MUSTJOIN R ;

网友:
牛啊,这都知道

MUSTJOIN 啥意思

网友:
就是在连线时,RR一定要同R连在一起,无论网表是是否给出RR端的连接

这个问题算是本坛中比较有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谢谢了,就是今天一波三折,老是语法错误,最后借助了lef文件的格式,才搞定

网友:
还是LEF好啊,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