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库.lib中的process问题

楼主(2011-10-09):
看到.lib库中有operating_condition的定义,定义了nom_process:1.00,同时也看到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中第40页的一个Delay关于process的曲线关系,该书中说道随着process的变大时Delay变大,这里该怎么理解,这里的process变大指什么?指的是传说中的工艺拉偏吗?(不知道工艺拉偏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常听别人提到)?

另外还问一个问题,在synopsys软件中,什么条件才会得到prompt命令栏状态?

网友:
就是corner朝着delay变大的方向变化的意思,一般来说process 的数字会大些,
比如1.2 ,1.5等

啥叫prompt状态, dc_shell么

楼主:
就是corner朝着delay变大的方向变化的意思,一般来说process 的数字会大些,
比如1.2 ,1.5等

从process随delay的曲线可以看出,当process变大时delay增大,然而process变大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在该工艺下的所有device都变慢?
还有为什么一般process数字会大些,这个在哪里有体现,在.lib中好像没有吧。

啥叫prompt状态, dc_shell么

这个是dc_shell中的一个提示,重新看了下userguide,发现他也是一种command line的环境,但是ug中介绍不多。

网友:
process变大, delay有增大的趋势
从operating_condition 里面找有关PVT的数值, .lib里面,

shell都是command line based, 否则就是DA了, gui那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