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资料] 求问,关于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中,关于功放的疑问

楼主(2011-10-09):
该书中,P206页中,
图中,首先,LDMOS管的引脚T,怎么理解,具体如何使用呢,我看的有的接地,有的没接?
然后,偏置电路栅极那,为什么先加一个电阻呢?有何作用呢?
最后,用并联电容,电阻做稳定,具体如何理解呢?高通吗?
那具体设计电容电阻的参数时,由于电容的自谐振频率,比如Murata的大概就2G左右,
而要求到6G都稳定,这里又如何考虑他的自谐振对该稳定电路的影响呢?
小菜,忘高手指教下?
欢迎交流讨论:Q342169079

那本电子版的书,比较大,有接近400M,
所以,先放上其中LNA的部分,我觉得,大部分人身边还是有这本书吧,所以有需要再说吧···

网友:
引脚T的作用是接地,只不过在ADS的仿真中接不接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一定要记住良好接地,偏执电路电阻的作用就是模拟电路的知识了,是用来设置静态偏置点的,而关于电容的自谐振问题要看具体的器件型号,murata肯定还是有满足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不过,LDMOS,datasheet中,它写的只有3个pin···然后那个T引脚,我接与不接,在ADS中仿真中,还是有微小差别的,只是影响不大,那个T缩写是什么呀?比如G=Gate什么的···
谢谢···

网友:
栅极偏置电阻是用来提高稳定性的,输入端那个RC谐振电路不太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过用的是freescale的LDMOS模型的话,T代表了Temperature。你应该看一下模型的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兄台,用过这个LDMOS没,我查看了Datasheet,没有这个介绍···

网友(2011-11-12):
输入CR并联有3个作用,第一是均衡,第二是匹配阻抗,3,稳定化措施

供电支路上的R作用是降低Q值,实现宽带化和改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能有机会交流下吗,···

网友(2012-08-18):
楼上的讨论都不错,目前正打算从RF passive circuit向active 方向扩张,可以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阻和电容的并联式提高稳定性的一种方式。

网友(2012-09-24):
LDMOS管器件模型的那个引脚是接地的,我一般仿真的时候都接上了地。
栅极偏置线上的那个电阻是用来提高稳定性的,一般来说选用5欧姆或者10欧姆,当然这个电阻越高稳定性越好,但是会引入较高的记忆效应
对于不稳定的功放管,可以认为其输入阻抗的实部是负阻,在功放的输入匹配前加一个串联或者并联电阻,都能够增加输入阻抗的实部,使其大于0,从而避免自激,

网友:
T是温度的意思,在模型仿真的时候用来提取温补斜率

栅极加偏置电阻主要是为了起到隔断射频信号的作用,令一方面也可以提高管子的稳定性

网友(2014-05-31):
栅极加电感或扼流圈是为了隔离RF成分,加电阻是调整偏置电压

网友(2014-07-27):
just for the review and the beginner

网友:
多谢,受教了!

网友(2015-12-03):
回复 1# caoshangfeima谢谢楼主的问题,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用的这个并联电阻和电容来改善稳定因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你是高手啊,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网友:
1)栅极接电阻,是因为这里的管子只是一个代表的符号,里面有比较复杂的结构,所以要用电阻来限流。
2)并联电阻是用来降低Q值,提升稳定度的,不过并不推荐;
3)T和S应该是内部联通的了,所以看上去不用接地,实际使用一定会接地的;
4)电容的频率范围没有那么低,并且管子在高频的时候增益也会下降,所以会稳定

网友:
很受用,学习了

网友(2016-01-06):
回复 楼主:

   好问题,给你点个赞,不错,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为了防止谐波抑制的?

网友(2018-07-31):
回复 楼主:

   楼主好书啊

网友(2019-04-17):
马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