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异步数据同步化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我有一组连续的不同步的数据(30M左右),现在想通过一个fifo把这组数据整得和我fpga的时钟同步(假设这个时钟无32M),然后在另外一段再经过一个fifo恢复出原来的数据(30M),这2个fifo的时钟不是同一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啊?

网友:
用一个异步FIFO实现,写时钟为30M,读时钟用32M
因为读时钟频率>写时钟频率,所以不要让FIFO读空就行

网友:
should work if you follow do so......., but I still think u requirements not ver cl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