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怎么微调32k晶振的频率啊,谢谢!

楼主(2011-10-10):
芯片要外接一个32k的晶振,电路如图所示。现在想微调频率,但是改变了C1 C2的大小或者反向器的尺寸后,在spectre的仿真里面频率都没有变化。想请教高手,能通过什么办法来微调频率,一般能改变的范围大概是几个PPM啊?还有能用spectre把这个频率上面的变化仿真出来吗,谢谢!

    一时找不到图,先用这个省略的图。

网友:
改变电容的大小可以微调晶振频率的,一般调节范围约150个ppm。电容值一般取相同的值,同时改变。spectre应该能仿真出相应变化,只是几个ppm的差别的时候,并不明显。其次,提高仿真精度,才能看到变化。当仿真精度低于频率变化的大小的时候,自然就看不到了。个人经验,C1和C2为25p或者30p,变化20p左右时,大概可以调整150个ppm左右。和工艺以及寄生参数相关,大概是这样。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