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半带滤波器和FIR滤波器的区别?

楼主(2011-10-10):
我们知道半带滤波器其实是一类特殊的FIR滤波器,做抽取滤波时它只能完成抽取率为2的倍数的抽取,如果抽取率为2,那么直接用FIR或者半带都可以吗?从性能上讲是没有差别的吗?因为半带的系数只有一半,所以如果能只用它的话可以节省资源,我在matlab上看性能的话是没有什么差别,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其他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网友:
FIR不能提高数据速率啊
用FIR是不是要先查0?
所以HBFIR还是有它独到之处

楼主:
提高数据速率?我这里举的降低数据速率的情况,即抽取,如果抽取率为2,是不是用HB或者FIR都可以?

网友:
个人理解,半带主要是滤波器阶数可做到比较低。

楼主:
那性能呢?如果性能和fir一样的话,阶数低更好啊

网友:
HB本来就是FIR的一种,只是HB系数在偶数点为零,在实现的时候效率高,这个主要是考虑到便于工程实现;

网友:
半带滤波器在硬件实现的开销比较小,但其频域特性有其局限性。

网友:
半带滤波器就是一种FIR
插值滤波器常用HF。

网友(2014-07-19):
路过看看,学点东西.

网友(2015-12-26):
回复 网友A:

HF全面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