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ystal osc 仿真问题

楼主(2011-10-10):
怎么使 Crystal osc 仿真出来的波形趋近于方波,注后面不加比较器,只通过改变osc 电路。谢谢!

网友:
The same question about this.

网友:
把电路发上来,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把反相放大器加大,反相器输出到晶振之间串电阻。

楼主:
电路和简单,就是晶振两端接反相器两端。反相器输出到晶振之间串电阻只改变震荡幅值,而不能使波形趋近于方波啊!

网友:
晶振出来的当然是正弦波了,不整形哪来的方波

楼主:
只是想让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慢一些,这样就趋近于方波,让上面波形比较平,也不可能太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