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比较器引起前级运放的振荡问题

楼主(2011-10-10):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中间有一部分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出信号接到后面的比较器上, 比较器采用的是LM339比较器,前级的运放是CMOS运算放大器,为什么我将放大器空载的时候得到的信号是正确的,接到后级的比较器上之后,这个运放就自己振荡了呢  ?

                             前级运算放大器的是接成反向比例放大器用,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接了电容防止振荡的呀?

                             补充问一下放大器的这个振荡频率和哪些参数有关呢?

网友:
比较器输入电容太大了呗,导致你的运放phase margin不够从而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解决振荡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将得到的信号,先经过放大器然后再进行比较输出一个方波信号,这个能有别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你在设计运放的时候就应该把比较器的输入电容作为负载考虑进去,重新设计运放吧

网友:
运放输出到比较器之间加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