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高手关于FFT的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11-10-10):
这是64点的FFT,我用的是库利图基算法,分成8*8,算出的结果与matlab自带的函数算出的不一致,请高手指点错在什么地方。
matlab程序如下:
clear;
r=rand(1,64);
data_in=r;
data_in = reshape(d_in,8,8);
re0=fft(r);
W = exp(-2*pi*1i/64);   %twiddle factors
num = 1;
tw = zeros(1,64);

for x = 0:7
        for y = 0:7
        tw(num) = W^(x*y);
        num = num +1;
        end
end
tw = reshape(tw,8,8);

data_a = zeros(8,8);    %first 8-point fft
for n = 1:8
    %data_a(:,n) = fft(data_in(:,n));
    data_a(:,n) = butterfly(data_in(:,n));
end

data_b = zeros(8,8);    %multiplication
for m = 1:8
        data_b(:,m) = data_a(:,m).*tw(:,m);
end

data_c = zeros(8,8);    %second 8-point fft
for k = 1:8
        %data_c(k, = fft(data_b(k,);
    data_c(k, = butterfly(data_b(k,:));
end

result=reshape(data_c,1,64);

其中butterfly是做8点FFT的函数(这个函数没问题),可是最后结果result 与 re0不一致,有的差很多,不知程序哪里出错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2-01-29):
butterfly函数是否需要数据重排,还是自带数据重排?

楼主(2012-03-05):
回复 网友A:

    哦,是一开始数据没有转置,把输入矩阵转置一下就行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