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T里面如何能像encounter里面一样分类报in2reg,reg2reg,reg2out的timing

楼主(2011-10-10):
在encounter中可以很方便的把timing path分成in2reg reg2reg reg2out三类
那么在PT中应该用什么命令来实现呢?

网友:
应该可以吧,in2reg就是from port to reg;其它的类似

网友:
group_path -name XXXXX
report_timing -group $group_name

网友:
edi是缺省分成 4类,的确很方便, 而且是很早,比如encounter5.1 的时候就这样的,

pt,icc,dc里面要自己写,  比如
group_path -name io_to_flop  -from [all_inputs]
group_path -name io_to_io -from [all_inputs ] -to [all_outputs ]
group_path -name flop_to_io -to [all_outputs ]

这是最简化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验了一下你说的方法,搞定了。
    多谢版主指教,版主们果然都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