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带宽

楼主(2011-10-10):
如何提高比较器的带宽 一般比较器的带宽需要多大
还有比较器的传输延时和带宽与摆率的关系
望高人解答

网友:
多级比较器带宽的话
在一paper上面看到,首级带宽为输入信号最高频率的2/3还是4/3
后面级感觉即使1/4好像都可以,关键是摆率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A:

   可以提供下paper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