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里面的带时钟时能信号的触发器的门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2011-10-10):
各位大侠,fpga里面的带时钟时能信号的触发器的门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啊?
时钟时能信号的使用能否降低fpga的功耗?

网友:
时钟使能可以降低功耗,但是一般在ASIC中用门控时钟,在fpga中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里面的触发器是带有时钟时能的,综合的时候很多信号也会综合成时钟时能,fpga的时钟时能并不是单独写的门控时钟信号...

网友:
触发器自带时钟是能,但是门控时钟需要用FPGA内部的专用器件,xilinx与altera各不一样,最好不要直接拿个信号与时钟做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