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时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1-10-10):
请问各位大虾,018的工艺,在calibre里面做LVS时,layout的cell因为采用45°poly的问题,抽出来的mos管长度和宽度比spice中的数据稍微有点出入,大约0.1%左右,如果要忽略这类error,如何对calibre进行设置呢?
谢谢~

网友:
LVS rule里面修正:

TRACE PROPERTY mos类型 L L 1
TRACE PROPERTY mos类型 W W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能解释下么

TRACE PROPERTY mos类型 L L 1
TRACE PROPERTY mos类型 W W 1  啥意思, 1是1%的意思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查了一下calibre的手册,"1"所在的参数是tolerance,用百分比表示. 默认的LVS rule files里面一般是0.
   具体可以在calibre的help manual 里面搜索TRACE PROPERTY,对这个部分说的比较清楚

网友:
对,很多地方是0 , 就是电阻W/L 属性都必须100% 匹配才行

网友:
你们都说完了,我没说的啦,唉,好不容易发现个我知道答案的问题

网友:
哈哈, 没事,知道你牛啊

网友(2013-04-04):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calibre lvs 电阻必须完全匹配吗?我调整了一会,精度降到了0.0166%,还是不行完全匹配请问是可以做到的吗?3q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搞定了,稍微调整了下电路图中的电阻

网友(2018-02-08):
回复 网友C:
你好;TRACE PROPERTY nnt18_ckt    W W mos_err
TRACE PROPERTY nnt33_ckt    L L mos_err
TRACE PROPERTY nnt33_ckt    W W mos_err
这个应该怎么修改误差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