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如何看综合之后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1-10-10):
xilinx ISE如何看综合之后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应该是综合里面的RTL view是逻辑电路图,technology view是实际实现网表图

网友:
非常感谢您

楼主:
    是view RTL schematic吧,为什么我打开这个看到的是类似芯片引脚定义的原理图,而不是逻辑电路图。view technology schematic看到的和view RTL schematic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击那个你看着像芯片原理图的东西就行了

RTL是逻辑实现,与器件无关
technology是具体实现,与器件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RTL view是逻辑电路图,technology view是实际实现网表图

网友(2011-11-28):
谢谢LZ 和各位了…

网友(2012-07-31):
综合成功后点击View RTL Schemati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