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自带的计算器中的函数都没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10):
cadence 运行后,刚开始从结果波形中点开计算器(Calculator)工具时,所有的函数都能显示,但是在进行了几次参数扫描后,在

点开计算器,里面所有的函数都显示不出来,应该显示函数的窗口空白一片,如下图:

            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有知道的说下,谢谢!我用得版本是 IC5141

网友:
重启Cadence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这是为什么啊?搞得我经常不停的重启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公司的?要是自己的,就忍忍吧~公司的话果断请CAD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的,但是软件都是老板装的,难道我得去找老板?咱公司没有所谓的CAD啊

网友(2012-12-26):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怎么办啊?

网友(2013-03-18):
同样问题 窘迫了

网友(2015-03-14):
cadence安装目录/tools/dfII/samples目录下,找到.cdsenv(隐藏文件),拷贝到cadence软件启动目录或用户主目录下,然后再启动软件

网友(2015-10-24):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答

网友:
同问,求大牛解答!!

网友(2016-09-22):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