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电流镜的极点

楼主(2011-10-10):
如图,wilson镜像电流源。v1和v2两点在看计算极点个数时,是应该考虑为同一个点,还是看成有两个极点?

原理图

原理图

在开环响应图中,我观察到这个结果。单独在v1或者v2点加个10p电容,我得到黄线和黑线,很接近。说明v1和v2只能看成一个极点?若同时在v1,v2加电容,则得到青色线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能不能再做个试验,在V1和V2分别加20pF的电容在看下AV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别加20p,得到的曲线类似10p时的,两条线基本重合。斜率也是-20db/dec,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点一样。不解。。。

楼主:
顶一下。。。还是没想通

网友:
原则上要当成两个点看。画一下小信号就知道了,二极管连接的等效是一个小电阻。如果只挂一个电容,挂在这个电阻任何一端差别不大(但是还是有差别的)。如果两端都挂,差别就显现了。

网友:
应该不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时加电容时,因为这两个点的输出阻抗很接近,那我应该看到2个很接近的极点,频率曲线应该一下子变为-40dB吧?但是我还是看到了青线先变-20dB,然后经过很长一段频率才变成-40dB。不是2个相近的极点

楼主:
得到他人的解释,觉得比较合理。都挂电阻时,下面的是主极点,先和电容短路到地
,然后上面看下去就是1/gm ,次极点变成gm/C ,因此仍是先看到-20d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你是连小信号等效都没画。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
感谢分享,lz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