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hopper仿真电路问题

楼主(2011-10-10):
比如说我用一个最简单的全差分放大器来构成一个chopper.
仿真的时候,我如果输入端不加Vos, 输出的结果就是文章里写的那样是有尖峰的输出。
如果我在输入端加上一个5mV的Vos, 输出端的工作点一个趋向于Vdd,另一个趋向于Vss,
输出的波形也不对了。

我看有些资料上说只可以在闭环下仿真,可在我这里这里依旧不对头。

请高手指点一下吧,我应该如何正确的设置仿真。多谢多谢了。

网友:
输出往两头跑,说明你变成直接用了运放的开环增益,直接放大VOS。外面该接的反馈请接上,把放大倍数调到闭环的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有道理,我按你的说法把Chopper接入了闭环。顺便请教一下,接入的反馈环路的放大倍数为什么要和开环的Chopper 放大器成倍数关系呢? 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懂你的问题。。。你的闭环放大倍数是根据设计要求确定的,比如2倍,4倍什么的。开环放大倍数一般是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你说的意思了,我的这个设计闭环放大倍数没有指定,结果到模拟这里就搞糊涂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