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如何传递信号

楼主(2011-10-10):
比如我定义的interface 是:mpc_if
在tb_top里写:

mpc_if cpu_if();

uvm_config_db#(virtual mpc_if)::set(uvm_root::get(), "*", "m_mpc_if", cpu_if)

在需要的类里:

在build_phase函数里:

uvm_config_db#(virtual mpc_if)::get(this, "", "m_mpc_if", m_mpc_if);

但是我发现在tb_top定义的信号都传不进去。。。高手看看有什么地方可能有问题?

谢谢!

楼主:
driver是这样定义的:

`ifndef _MPC_DRIVER_SV_
`define _MPC_DRIVER_SV_

class mpc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mpc_transaction) ;

        `uvm_component_utils(mpc_driver)

        protected virtual mpc_if m_mpc_if ;

        //new -- constructo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pc_driver_inst", uvm_component parent) ;
                super.new(name, parent) ;
                `uvm_info("dirver", "Called mpc_driver::new", UVM_NONE) ;
        endfunction : new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
                super.build_phase(phase) ;
                if(!uvm_config_db#(virtual mpc_if)::get(this, "", "m_mpc_if", m_mpc_if))
       `uvm_fatal("NOVIF",{"virtual interface must be set for: ",get_full_name(),".m_mpc_if"});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run phase
        virtual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
                get_and_drive() ;
                `uvm_info("dirver", "Called mpc_driver::run_phase", UVM_NONE) ;
        endtask : run_phase

        //get and drive
        virtual protected task get_and_drive() ;
                forever begin
                        @(posedge m_mpc_if.clk);
                        `uvm_info("dirver", "clock is ok!", UVM_NONE) ;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cast(rsp, req.clone());
      rsp.set_id_info(req);
      drive_transaction(rsp);
      seq_item_port.item_done();
      seq_item_port.put_response(rsp);
                end
        endtask : get_and_drive

        //drive transaction
        virtual protected task drive_transaction(mpc_transaction trans) ;
                `uvm_info("dirver", "Called mpc_driver::drive_transaction", UVM_NONE) ;
                case(trans.read_write)
                        NOP   : nop() ;
                        READ  : read_word(trans.addr, trans.data) ;
                        WRITE : write_word(trans.addr, trans.data) ;
                endcase
                @(posedge m_mpc_if.clk) ;
                nop() ;
        endtask : drive_transaction

        // bus idle
        virtual protected task nop() ;
                m_mpc_if.csn  <= 'b1 ;
                m_mpc_if.wr   <= 'b0 ;
                m_mpc_if.rd   <= 'b0 ;
                m_mpc_if.addr <= 'bz ;
                m_mpc_if.din  <= 'bz ;
                m_mpc_if.dout <= 'bz ;
        endtask : nop

        // read one word
        virtual protected task read_word(bit [31:0] addr, output bit [31:0] data) ;
                m_mpc_if.csn  <= 'b0 ;
                m_mpc_if.wr   <= 'b0 ;
                m_mpc_if.rd   <= 'b1 ;
                m_mpc_if.addr <= addr ;
                @(posedge m_mpc_if.clk iff m_mpc_if.tan === 'b1);
                //data <= m_mpc_if.dout ;
        endtask : read_word

        // write one word
        virtual protected task write_word(bit [31:0] addr, bit [31:0] data) ;
                m_mpc_if.csn  <= 'b0 ;
                m_mpc_if.wr   <= 'b1 ;
                m_mpc_if.rd   <= 'b0 ;
                m_mpc_if.addr <= addr ;
                m_mpc_if.din  <= data ;
                @(posedge m_mpc_if.clk iff m_mpc_if.tan === 'b1);
        endtask : write_word

endclass : mpc_driver

`endif

网友:
仿真报什么错呢?

楼主:
仿真没报错,但是这句`uvm_info("dirver", "clock is ok!", UVM_NONE) ;
应该有打印信息的,没看到。

网友:
检查一下DRIVER的虚接口有没有实体注册,建议采用mentor公司示范代码的方法是用一个专门的uvm_object来管理接口和变量

楼主:
如何做呢?

现在看来是clk传不进去,在driver里可以改变其他信号的值,不知道为什么clk在driver里无效。。

楼主:
现在发现时运行时间太短了。很快就运行到run_test的$finish这条语句了,我怎么样才能让它运行时间长一点呢?

网友:
应该是传进去了, 你可以通过GUI 窗口看看有没有连好.

还有, 你可以单步执行, 看看怎么跑的.

看看protect类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现在发现时运行时间太短了。很快就运行到run_test的$finish这条语句了,我怎么样才能让它运行时间长一点呢? ...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测试类里的run_test(uvm_phase phase)中添加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1000;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网友:
很好,大家都有无私的精神

楼主(2012-02-27):
最后发现就像这位TX说的一样,UVM里控制运行时间是靠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phase.drop_objection(this)来控制的,当所有的objection执行完仿真就停止了。我一开始并没有用这样的语句,所以刚开始运行就结束了。。。

今天搜一个问题竟然搜到我的帖子了。发现还没有给大家最后回复下。。。。。

网友:
看来uvm还是和ovm有些东东不太一样

网友(2013-04-02):
感觉好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