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指导modelsim仿真lpm_rom高阻。

楼主(2011-10-10):
modelsim   仿真 lpm_rom...........................
我只是想看下    我的rom初始化 是不是成功 。在网上 借鉴了很多人的 步骤。。。。。。。。
我自己的操作的步骤如下:已经 修改了
Veriuser = \<dll directory>\convert_hex2ver.dll
                          首先,quartus 建立工程:新建hex文件(rom位宽为8,深度为16)->
                          输入值保存->
                          用megawizard 生成单口rom,其中关联了hex文件,生成了rom.v,rom_bb.v文件->
                          在 modelsim中 生成库,库中包含了 altera_mf.v和220model.v    两个文件
                          再新建  work,添加rom.v,     rom_bb.v,    test.v三个文件,编译,仿真并且libraries 中添加了我自己生成的  库 。。。。。。。。。。。。。。。。。。。。。。。。。。。。。。。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为什么为什么 波形 读出的rom的值就是高阻呢??????????高手 们 快点来给我帮帮忙啦   。。。女生搞工程  ,真的是伤不起。简单的仿真都做不好。愁苦

¥¥¥¥¥¥¥¥¥¥¥¥¥
我怀疑  是不是 我的 rom 初始化文件没有 弄好。。。。是不是 在生成rom的过程中关联了 .hex文件,生成的rom.v文件里就有了 rom的初始值,在  modelsim仿真的时候 工程里加了可以 包含初始值的rom.v  ,
  可是我打开rom.v   ,没有看到初始值写在哪里了的啊。。。。。。。。。。。。。。。。。这个地方 求解释
¥¥¥¥¥¥¥¥¥¥¥¥¥
testbench是这样的:
module test;
    reg clk;
    reg [3:0]addr;
    wire [7:0]data;

    initial
       begin
         clk=1;
         addr=4'b0000;
         #520 addr=4'b0001;
         #530 addr=4'b0010;
         #540 addr=4'b0011;
         #550 addr=4'b0100;
         #560 addr=4'b0101;
         #570 addr=4'b0110;
         #580 addr=4'b0111;
         #500 addr=4'b1000;
         #510 addr=4'b1001;
         #500 addr=4'b1010;
        end

    always #50 clk=~clk;

    rom u1(.clock(clk),.address(addr),.q(data));
endmodule

楼主:
我自己定个先。。。。。。。。明天继续来实验室苦逼。。。。。。。。。简单的工程步骤都搞不好 。。。两天了  。。。。。。。烦躁不已

网友:
测试文件是否正常,可以把测试文件贴出来看下否?

网友:
在modelsim中:
看波形,接到IP上的时钟、输入是否正常;
调memmery,看rom里面值是否是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文件还蛮简单,因为就是一个8位,深度16的rom。。。

module test;
    reg clk;
    reg [3:0]addr;
    wire [7:0]data;

    initial
       begin
         clk=1;
         addr=4'b0000;
         #520 addr=4'b0001;
         #530 addr=4'b0010;
         #540 addr=4'b0011;
         #550 addr=4'b0100;
         #560 addr=4'b0101;
         #570 addr=4'b0110;
         #580 addr=4'b0111;
         #500 addr=4'b1000;
         #510 addr=4'b1001;
         #500 addr=4'b1010;
        end

    always #50 clk=~clk;

    rom u1(.clock(clk),.address(addr),.q(data));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波形,clk 和address  的值都是正确的,跟测试文件写的一样。。。。。。。。。只是输出data不一样。。。请问怎样调用memory呢

网友:
quartus rom的初始文件是.hex?我怎么记得貌似是.mi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种文件 ,但是因为 modelsim 只能识别 .hex文件,所以不用.mif文件的。。。。。。。。。楼上还有别的建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view -> memmery 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楼上,,,,我看了list ,

list

list
,部分是这个样子的。。。q输出 还是高阻啊,,,求问,这种现象是哪里的问题啊。。。。。编译提示框 没有 error 和warning。。。。。。。。。。。。。我的 输出是
# Loading D:\altera\10.1\quartus\eda\mentor\modelsim\convert_hex2ver.dll
# Loading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54\WINNT\novas.dll
# Loading work.test
# Loading work.rom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人的 正确的 输出里还有loading  altera_mf.v,220model.v,。。。。为什么我也加了库,按照网上的那个 步骤加的 。但是没有 这个loading呢,,,这个会不会就是我的问题所在呢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的rom没生成好,rom没有完成初始化,你能把rom.v的代码贴出来吗?里面应该有一项初始化文件的参数...可以看这个参数是否指定了对应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timescale 1 ns / 1 n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module rom (
address,
clock,
q);
input [3:0]  address;
input   clock;
output [7:0]  q;
`ifndef ALTERA_RESERVED_QIS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endif
tri1   clock;
`ifndef ALTERA_RESERVED_QI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endif
wire [7:0] sub_wire0;
wire [7:0] q = sub_wire0[7:0];
altsyncram altsyncram_component (
    .address_a (address),
    .clock0 (clock),
    .q_a (sub_wire0),
    .aclr0 (1'b0),
    .aclr1 (1'b0),
    .address_b (1'b1),
    .addressstall_a (1'b0),
    .addressstall_b (1'b0),
    .byteena_a (1'b1),
    .byteena_b (1'b1),
    .clock1 (1'b1),
    .clocken0 (1'b1),
    .clocken1 (1'b1),
    .clocken2 (1'b1),
    .clocken3 (1'b1),
    .data_a ({8{1'b1}}),
    .data_b (1'b1),
    .eccstatus (),
    .q_b (),
    .rden_a (1'b1),
    .rden_b (1'b1),
    .wren_a (1'b0),
    .wren_b (1'b0));
defparam
  altsyncram_component.clock_enable_input_a = "BYPASS",
  altsyncram_component.clock_enable_output_a = "BYPASS",
`ifdef NO_PLI
  altsyncram_component.init_file = "rom.rif"
`else
  altsyncram_component.init_file = "rom.hex"
`endif
,
  altsyncram_component.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clone II",
  altsyncram_component.lpm_hint = "ENABLE_RUNTIME_MOD=NO",
  altsyncram_component.lpm_type = "altsyncram",
  altsyncram_component.numwords_a = 16,
  altsyncram_component.operation_mode = "ROM",
  altsyncram_component.outdata_aclr_a = "NONE",
  altsyncram_component.outdata_reg_a = "CLOCK0",
  altsyncram_component.widthad_a = 4,
  altsyncram_component.width_a = 8,
  altsyncram_component.width_byteena_a = 1;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楼主:

    以上是我在quartus 生成的 rom.v,我 看到其中是关联 了 rom.hex文件的 。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altsyncram_component.init_file = "rom.hex"中的rom.hex换成全路径的,例如
altsyncram_component.init_file = "c:/xx/rom.hex"注意用左斜杠

楼主:
继续坐等  高手指点。。。一点点问题搞不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谢谢楼上的  多次 回答。好人呐.我先试试 这个  方法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楼上的好好先生,还是不行,。。。高阻高阻!

网友(2015-04-10):
姐姐,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modelsim  总是出现高阻阿?你有没有解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