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t(Camera) Link在Altera FPGA中的实现

楼主(2011-10-10):
想用Cyclone II & III驱动LCD Panel.

LCD的接口是4路差分信号和一路时钟信号,7:1的并串比。
屏的分辨率是WXGA,差分时钟80MHz.

1. 如果按照560Mbps计算,IO时钟需要80*7=560MHz,内部的逻辑不能满足这么快。使用DDR IO,时钟频率减半到280MHz,这个速度在Cyclone II中能达到吗?

2. Altera的IP ALTLVDS_TX能否配置成Flat Link格式?有没有用过的,请教一下参数设置。

请有相关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速度比较紧张啊,即使期间支持,也要好好写才行

网友(2012-04-17):
Yes, you are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