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运行DC时报告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错误

楼主(2011-10-11):
详细信息如下: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Compiler' because:
Error:Internal licensing error number -88: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
Feature: Design-Compiler
License path: XX/XX/XX/XX(my license path)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SEC-17)
Fatal: Design-Compiler is not enabled.(DCSH-1)

楼主:
安装的是200809版的DC,服务器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晚几个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困扰啊!!

楼主:
已解决。
没人回复,大概是因为问题太简单了吧,后面若有人遇到相同问题请联系我,没有的话就当我自娱自乐了,呵呵!

网友(2012-08-01):
麻烦您告诉一下解决方法,谢谢,我安装Inplan 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3-08-04):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Internal licensing error number -88: 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
Feature:       Design-Analyzer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SEC-17)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Internal licensing error number -88: 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
Feature:       Design-Analyzer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SEC-17)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 lyzer. (DCSH-10)

以前DC能正常使用,现在突然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8-12-03):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Verdi也会。系统时间改回去,或重装。当前系统时间因某种原因变到安装时间之前了

网友:
Linux或windows的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