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卡的读写

楼主(2011-10-11):
SD卡的读写,2G和4G有什么区别啊?我写的读写金士顿的2G的可以用,ADATA的4G就不能用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2G标准容量;4G的为SDHC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的读写程序差别在哪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啊·也是碰到这样的!2G可以·8G不可以读!无语·

网友(2011-12-10):
主机t不支持高容量

网友:
大于2G的SD卡采用的是FAT32文件管理系统。

网友:
我的内存也是,估计被骗了

网友(2012-02-22):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文件系统?2G和4G是不一样,我1年前搞过,好像就是存储方式不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文件系统的read和write还有一个判断的函数里看看,修改一下就行了。我当时用的是FATFS文件系统,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后来解决了。

楼主(2012-05-09):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用文件系统。

嘿嘿,知道怎么回事了。2G的用的1.0协议,而4G的要用2.0以上协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SD卡读写源代码啊 是不是Verilog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