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建立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reg go; wire clk;
nand #(period/2) u1(clk.clk.go);
initial begin
  go = 0;
  #(period/2)go =1;
end
这段语句怎么会实现一个简单的方波时钟呢?

网友:
go=1后,clk就像是一个首尾相连的反向器了。由于门的延迟,会使clk一直高低跳变。

  -+---|〉o----+--- clk
    |_________|

网友:
nand #(period/2) u1(clk.clk.go);

#(period/2) 定义你的这个与非门的上升延迟,go变化之后,引起clk变化,然后再反馈到输入。。就不停地跳变,成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