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验证问题,请进。。。

楼主(2011-10-11):
在schematic里面有一个空的subckt做lvs验证的时候,空的subckt认成了器件,跟版图对不上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急等解决。。。。。。

网友:
CIW的菜单里面有个edit,里面有个修改CDF参数的选项,你打开对应的单元,把CDF里面的CONVERT模式改一下,我记得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子单元模式,一种器件模式,你可能选了器件传输模式,一般的pmos和nmos,diode等器件都是默认器件模式传输的。或者直接用vi编辑器把netlist里的对应器件前加/,比如将pmos改成/pmos,netlist语法就会默认为是该模型是subckt而不是器件。

网友:
该cell有subckt定义?
如有:
  1。跟器件重名了吧?
  2。包含该subckt的文件inc进来没?

楼主:
我怎么在CDF里面找不到convert项呢?能否讲详细一点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Blackbox处理呗

楼主:
回复  feiyufox

    当Blackbox处理呗
引用 网友A:

   blackbox我只会把layout部分的某些模块lvs box xxx掉,netlist如何操作?

网友:
在schematic里面有一个空的subckt
是否这个空subckt在电路中就是一个symbol,无电路?
如果是,那么LVS BOX将这个symbol的名称和layout名称一致,然后LVS BOX cellname写到rule里就可以了

如果空subckt是网表抽取的问题,那就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记得好像在某个菜单的第一个选项,要手动输入的,默认是subcktA....,具体时间太久忘了,有耐心一个个查下,应该很好找。如果要改netlist的话,用vi打开netlist,以pmos为例,在文件头部定义一个空的子电路.subckt pmos(此处替换成你要修改的器件) /回车 .end,再用vi命令行方式修改文件,具体方式是":%s/pmos/\/pmos/g"。这样pmos就变成子电路而不是器件了。

网友:
出现你这问题的原因可能是SDC文件约束的问题吧,你要看看是不是被优化掉了

楼主:
在schematic里面有一个空的subckt
是否这个空subckt在电路中就是一个symbol,无电路?
如果是,那么LVS BO ...
引用 网友A:

关键情况是schematic是一个空的symbol,而且由于是空的,在 layout里面没有对应的layout block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约束没加好啊。。。你看前端给你的.v文件symbol下面是有东西的,而你自己出的.v转化成cdl后了??你再看网表里面,symbol下面应该是空的,如果是这个问题就是约束没加好,被PR掉了,一般是插入delay cell的时候会出现,多看下网表比较下

网友:
我去查了下,cdf的修改方式是打开对应电路图的CDF菜单,随后simulation information->edit->choose simulate选aucdl->netlist从ausCdlCompPrim改为ansCdlSubcktCell,你尝试一下。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2-04-28):
HAO DONG XI!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