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工艺中背栅有助于防止闩锁效应?

楼主(2011-10-11):
这个图怎么理解呢?求高人指点。
而在cmos中加背栅怎么就可以防止闩锁效应呢?

网友:
去看《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第4章少子注入那一节你就能明白第一个问题了。
加背栅是防止源/漏与衬底的PN结正偏,也就是防止寄生晶体管开启,管子不开启,就没有闩锁效应了撒~

楼主:
我知道那个书的,也看了,图就是从那里借来的,但是还是我太没明白。

网友:
有助于防止闩锁效应,增加背栅的连接有助于减小图中R1和R2的阻值,但是不可能无限减小,R1/R2减小了有助于提高latchup的防护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没明白,还是背栅问题?

楼主:
“有助于防止闩锁效应,增加背栅的连接有助于减小图中R1和R2的阻值,但是不可能无限减小,R1/R2减小了有助于提高latchup的防护性能”
这个好理解一些。

只是明白的有些晚。不过今天听到一个解释说,如果加了背栅,那么会使得寄生管发射极短路,那样就不能形成闩锁了。

网友:
各位指的加背栅如何实现?在衬底加负压或在NWELL上加大于VDD的电压?

网友(2011-11-11):
弱弱的问一句 什么是 背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mos晶体管中,有几个端口,分别命名为s(源极),d(漏极),g(栅极),bg(背栅)。比如PMOS的背栅是NWEL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谓加背栅就是增加背栅浓度(NMOS)、减小衬底浓度(PMOS)以提高阈值电压。所谓背栅,对PMOS来说就是N阱,对NMOS来说,就是P衬底。

网友:
那個 在台灣就 mos 的 Bulk ... 一般就是 多打 pick_up
N_well 讓電位拉高  降低 被 noise trig ..

降低 r1 r2 ..應該沒法吧
因為 process 沒法調阿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减少R1,R2的是背栅的掺杂浓度吧,所谓的加背栅是指加背栅电位?还是背栅浓度啊?

网友:
回复 14# dqyang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能通过layout的手段来减小R1,R2, 所以增加背栅是通过多加一些guardring的方式实现的。改变掺杂浓度那是工艺上的改变,我们是没有机会去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