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OSC的仿真方法(基于spectre)

楼主(2011-10-11):
OSC入门学习,刚了解一些OSC的设计参数如:
        --电源电压(supply voltage)
        --抖动(jitter)
        --温度系数(Temperature coefficiant)
        --最大振荡频率(Maxinum oscillation frequence)
        --功耗(power disspution)
        但是不知道如何具体去仿真验证它们,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补充下,主要问题集中在:
     1、抖动(jitter)的仿真上,现在了解到的方法是通过trans仿真,每个个corner、每个Temperature、每个电源swing的仿,仿真时间还要相当长才具有统计意义,那这样仿真效率很低,不知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2、温度系数,跟“问题1”大致相同,因为只会用tran仿真,温度系数也要一个温度点,一个conner的仿真,效率和覆盖率都不是很好。

网友:
我只知道功耗,你仿真后,用calculator点dc种的vf 在点电源 ,然后点计算器的 平均average 这时候就是电流了。乘以电源电压。我只知道这样子,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仿真的“vf”?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吧,“vf”的意思好像是“voltage of frequence” 表示"ac”仿真的小信号电压的吧。
   我记得功耗的话,一般是“tran”仿真,然后测量总输入电流,取一段时间计算“平均电流”(这个就是你说的average(),取一段的方法是用clip()函数) 对吧?

网友(2025-10-23):
作者当时有学到新的仿真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