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emory bist at-speed testing

楼主(2011-10-11):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 memory at speed testing ?

大体思路和概念是怎样的,我是新手,还望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at speed就是测试时钟频率用memory实际工作时的时钟频率。

网友:
需要多个输入时钟,对整体设计的timing和端口复用情况有一定的挑战。

楼主:
需要多个输入时钟?不能用PLL时钟吗?

楼主:
    您好,感谢你的回答。

你说的多个输入时钟是说必须从pad输入吗?占用pad个数?所以要端口复用?

网友:
可以从PAD进入也可以用PLL,占用PAD个数,端口复不复用看你的设计要求。不复用最简单

楼主:
hi,creese
如果可以用PLL那就比不用占PAD,假如用PLL function clock,那么如何来做呢?bist_clock直接连接到pll?
在bist mode下?

网友:
可以参考《基于片上PLL时钟的at—speed测试设计》,去网上找找看吧

楼主:
楼上,你说的不是memory bist at speed testing 吧

网友(2017-05-17):
长知识了,学习了

网友(2021-12-28):
把at-speed和full-speed对比一下就清楚了。at-speed可以理解为参照正常功能场景做测试;full-speed则是连续读写,不考虑实际功能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