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起振问题

楼主(2011-10-11):
Cadence下的single ended ring oscillator仿真,5-stage,w/l=900n/600n,vdc=5V,不起振呀,有时候把电压改小点能起振一小段,而且stop time 50ns以内,但是把stop time 一改大点就又不起振了。
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呀,加激励也不好用额。。。。

网友:
电源改成vpulse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用额。。。

网友:
你把每个INVERTER的输入输出电压plot出来看看

网友B:
你把tran中的maxstep设为10ps试试

网友:
加初始电压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的图,你每一级的inverter输入和输出都要给我看看,照理来说是不会有这个简并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每级都是相同的反相器,仿出来是一个效果吧?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啊
没有加加初始电压 hspice的 .ic 关键字

网友E(2015-01-19):
在trans中option中设置maxstep为10ps就可以起振啦

网友:
这个主意。。。

网友:
电压源要用vpwl, 让电源由0V开始上升

网友:
需要start up ckt

网友:
电源加个上电

网友(2015-03-30):
大哥,我看你的仿真testbench貌似是在输入端加了一个正弦信号,你这种仿真环形振荡器的方法貌似不对啊,一般环形振荡器都是仿真电源上电的,才能起振起来,O(∩_∩)O~,你应该给电源加一个vpwl信号,试试吧

网友(2018-12-21):
tran最大step设为10ps好使

网友:
CMOS inverter的放大区只有很小的输入范围。你的PMOS和NMOS的W/L差不多,放大区的直流偏置偏离VDD/2。所以增益可能不够。

网友:
用PSS仿真……

网友(2019-05-15):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和你在做一样的环形振荡器,怎么设置tran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tran中的maxstep设为10ps试试

正好也在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照你说的试了下,可以,有效果,就设置了一下maxstep就行

网友F(2019-12-15):
引用 网友E:
在trans中option中设置maxstep为10ps就可以起振啦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仿真器开始会以一个较大的时间步长做仿真,可能会采样不出振荡器的信号。在这种自激类型的电路,往往需要人工设置步长,比如设为振荡周期的1/10。

更多模拟知识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模拟芯视界”,定期分享PLL ADC Serdes PMU的相关内容。

网友(2021-11-30):
因为仿真器开始会以一个较大的时间步长做仿真,可能会采样不出振荡器的信号。在这种自激类型的电路,往往需要人工设置步长,比如设为振荡周期的1/10,佩服!

网友:
仿真osc电路时,请不要直接加vcc=dc值,你需要加一个vcc的ramp
(0, 0)
(1m, 3.3)
大多数情况下,osc需要设定初始值才能起振,用ramp能很好的解决初始值设定的问题。
另外在做top sim时,vcc/vdd也请用ramp激励,可以解决仿真时不收敛或者建立稳态特别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