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icc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1-10-11):
今天在做icc时在place_opt步骤出现错误:psynopt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错误了,在做的过程中有人和我说不用读入.def文件,不知道是不是和我没有读入.def文件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你的def有关吧

如果你的网表中的一些单元的位置和你现有的FloorPlan有关连,而他们又找不到的时候就出现你这种问题

你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
def是以前做了floorplan 留下的,或者通过别的工具比如edi做的floorplan留下的,

看看Error , log file里面, 可能是tluplus file没加吧

楼主:
我看了一下错误,告诉我说没有做floorplan,但是我写的东西在icc中出现的都是cell,我需要摆这些cell的位置吗?还有就是我要怎么摆,这些cell放大到最大时候也看不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个def是什么?是不是Floorplan,如果是,你不读入,怎么能place呢?

还有,你place都没做成功,你找单元当然找不到

网友:
psynopt是做到哪一步挂掉的?是否有log可以贴出来看一下
另外,lz读入def之后是直接psynopt还是有跑过place_opt?

网友:
没有floorplan def 读入的话,就要initialize_floorplan了,在icc里面,

随便摆i一个,不能不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现在没有.def文件,我就是在进行place_opt时出现错误,说我没有进行floor plan这一步。我不知道哪里出现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不太清楚如何产生floorplan def,是fab提供呢,还是自己写一个?

网友:
你确定你的所有macro都定住了?

网友:
自己做, initialize_floorplan , floorplan完了才能place,

Def对icc来说不是必要的,  有可能是别的工具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