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样的脚本设计,只有floorplan不同,会出现形式验证错误吗?

楼主(2011-10-11):
同样的脚本设计,只有floorplan不同,会出现形式验证错误吗?(full chip level,大小5mmX5mm,一百万门以上)

用的是encounter9.1 ,修改floorplan有时会出现fm错误,只能再修改。

对于小的设计,比如block,就不会出现fm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FloorPlan和形式验证没关系吧

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fp和fm没有关系, 但是只有fp不同,其他的完全一样,place后就会fm错误,而且在fm里面找不到错误的位置。

网友:
找不到fm错误位置也奇怪的,找到了就能确定怎么产生的,查一下IP的端口

网友:
scanreorder了吧,  fm的时候要tie 到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canreorder 了,test_pad=0就case成function mode了,那么还需要将scan enable设为0吗?

错误的都是在DFF的D端。

网友:
fm有个句子叫
set_constant  XXX:/TESTMODE  0
se_constant  XXX:/SE  0

就是设成常数的意思,  不检查由于scanreorder带来的flop 错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