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单个网表跑LVS的问题,求大虾解之

楼主(2011-10-11):
没有总电路图,但是有单个的网表,有总的版图,现在想跑LVS该怎么办?比如我的core是自己画的,但是ESD+PAD是调用的,电路工程师给了单独的网表但是没有完整的电路图,现在想跑LVS该怎么弄?听说可以改网表,该怎么改?不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求大虾解之

网友:
不管你的lvs工具是什么,比对过程都是从电路中提取网表与版图中提取的网表进行比对,所以你只需直接比对网表即可,不同工具的语法略有不同,比如calibre 使用.include调用子模块网表。

网友:
对,可以 .include  XXX.cdl

chip level一般采用 verilog 描述线连接关系,
然后calibre v2lvs 可以转 spice,

网友(2012-03-22):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