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FD设计

楼主(2011-10-11):
我做pll的时候 根据其他人的论文里的电路  设计了一个上升沿触发的TSPC PFD  但是为什么结果是错的 我在两输入端加了反相器变成下降沿触发 结果反而对了 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上电路图啊。

网友:
TSPC对时钟的slope很敏感,你说的功能不对,是因为clk上升太慢,从而导致TSPC不能工作,加了反相器加快了时钟的上升速度,所以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在输入信号前边加两个反相器整形

楼主:
正确图像

正确图像
回复 网友A:

后一幅是输入没加反相器,上升沿触发,输出结果起始电位是高电平,加了反相器就如第一幅所示,下降沿触发,结果正确。怎么跟有些论文中的结果不一样呢,还是我哪里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输入信号是模拟库中的脉冲源,本身就是理想的,还要整形干什么,输出要整形吧

网友(2012-07-13):
我的也出现问题,单独仿TSPC没有问题,但是放到PFD里再仿真,就变成上下沿都触发。。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3-01-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求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2016-05-12):
回复 楼主:

   楼主 能把你的PFD电路图发上来看一下吗?我也在做TSPC PFD,感觉好诡异。。。单独仿真D触发器没问题,但是放在一起就不行了,我想借鉴一下你的电路行不?

网友(2016-12-03):
楼主贴张图啊,我调试两天了,就是没成功

网友(2020-03-16):
可以看下输入clk的上下沿时间,太长,会引起pfd误判

网友(2021-08-19):
我也用了这个TSPC 仿真看是复位和时钟都为0时 然后输出是高电平,高电平就影响复位端去了造成初始逻辑混乱后面也就乱了,只能一开始用高电平压制复位端到0,防止逻辑混乱,加反相器之后CLK低电平变成高电平复位为0就能用了 也不知道是本是这样如果错的希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