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参考方块电阻

楼主(2011-10-11):
参考电阻,有方向性

参考电阻,有方向性

参考方块电阻具体指什么?如下图所示
在工艺库中的相关资料在哪

网友:
Rsheet 就是 一个L=W的正方形的电阻的阻值, 一个电阻阻值= Rsheet * L/W ,

看看半导体工艺的书, 里面讲了的

网友(2022-07-20):
请问,Rsheet 从哪个文件里面找呢?

网友:
”在工艺库中的相关资料在哪“ 这个在很多tech file下都可以找得到 比如ircx, pr tech,以及spice model file

网友(2023-06-26):
DRC的工艺文档里面搜sheet resistance,按方块电阻最大的去估比较保险

网友(2025-01-01):
请问这是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