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L-edit中格式转换后再导入GDSII文件为什么会有错误???

楼主(2011-10-11):
为什么我在L=edit中画完图后转成GDSII文件后再导入  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怎样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导入的时候,需要选择setup file, 这个可以选你以前画好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现在导入后没有这样的错误了。但是我的.tdb文件是包含五个CELL,其中四个CELL里面的图是引用的第一个CELL的图,转换成GDSII文件后再导入,为什么相应的GDSII文件就只包含一个CELL??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不知道了,不是专业了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