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不能优化constant的reg

楼主(2011-10-11):
问题:在做形式验证的时候,一些接常数的DFF在DC中是被优化掉的,但是在SVF中却没被优化掉,报了很多reg_constant的点,全部被rejected了?是不是应该设置什么option?
请问哪些大侠知道,请赐教!
急用!谢谢!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等大侠赐教!

网友:
最后的比较结果呢,是不是 都是DFF0, DFF1 对不上?

我有个问题,最近做fm, RTL vs gate,
用svf,

然后很多都是PRESET/RESET pin 相关的flop对不上, RTL认为是带reset端的,
综合出来的reg都是不带的,因此很多flop对不上,这个怎么玩啊

网友(2013-01-04):
对应着去检查你综合的log文件,可能有些reg被优化掉了,确实就是改变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