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接口设计交流

楼主(2011-10-11):
小弟最近开始做I/O接口,想看些入门级的书籍,找到的资料主要有两本:1、Basic ESD and I/O Design;2、Power Integrity for IO Interfaces - With Signal Integrity_Power Integrity Co-Design。
    但是第一本书是1998年写的,高速I/O接口发展又这么迅速,不知道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大不大;第二本书是比较新,不过讲的内容似乎很范,而且太偏向理论研究型;
    特地向做I/O接口的大侠请教一下,I/O接口设计如何入门,如何为自己设定成长步骤呢?若有也在做相关内容的朋友大家出来相互讨论一下,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尽管提一下,我好借鉴一下各位的经验教训。

网友:
你要做的IO是怎样的指标???

网友:
你要做什么样的IO?
GPIO? USB? MIPI?Display port?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R2的接口,其实我还没有做,也没有任务,指标等;只是先入门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DDR2的I/O接口;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所以现在先入门的学习一下,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指导么?

网友:
这个IO可不是简单的就能做出来的。如果你没有IO设计经验,做这个IO很难。 建议先找一些代工厂提供的免费IO先学习起来,至少知道IO的架构以及基本的ESD保护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这位仁兄的建议

网友(2015-05-04):
我想做GPIO ESD这一方面情况了解一点点,但是不知道业界的一些标准和设计指标,不知道驱动电流多大才算满足要求,还有SSN 输入输出做抗 输入输出寄生电容  漏流功耗等。请SMIC或TSMC UMC GSMC等公司的大牛前辈们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D:
你可以找一些smic/tsmc的IO库了解一下,驱动能力本身没有太多的东西,就看你输出级的size了。到是ESD这些比较难,但这个一般的设计者都很难解决。

网友(2021-11-15):
哎,一知半解=不知

网友:
谁能推荐一些IO的书?

网友E(2022-08-25):
Power Integrity for IO Interfaces - With Signal Integrity_Power Integrity Co-Design请问这本书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wer Integrity for IO Interfaces - With Signal Integrity_Power Integrity Co-Design请问这本书是在哪 ...

在CSDN下载了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找一些smic/tsmc的IO库了解一下,驱动能力本身没有太多的东西,就看你输出级的size了。到是ESD这些比 ...

想知道这个驱动能力是应该怎么仿真测试和设计?谢谢

网友(2023-11-24):
建议可以看看ESD相关的

网友(2024-07-08):
我也做推挽gpio,用来驱动H桥,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