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阻的长度有限制吗?

楼主(2011-10-11):
在工艺文件中并没有关于电阻长度的规定,但是长为1m的电阻怎样画更好呢?
0.2m*5好一些?还是0.1m*10好一些?
版图中电阻最长不能超过多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到资料区问问题,很有想法呀

电阻长为1m,你是什么工艺设计呀?我没看错吧?多大电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发错地方了。谢谢提醒

网友:
版图中的电阻确实不要过于长,特别是要求匹配的时候。至于具体该多长为好,要看工艺和布局。但是1m的电阻不可能吧!0.35的一般不要超过100u

网友:
没有特定的规则吧,根据你的布局情况来确定,一般不太会超过100u。

楼主:
好,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了解了。

网友(2011-11-16):
根据工艺要求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