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菜鸟提问,希望指点

楼主(2011-10-11):
1。在FPGA中能不能自己布线(因为本人设计中部分需要这样)?
2。在FPGA中三个反相器相连最后是不是会被优化,能否自己写个约束文件之类的来不优化,途径和方法是什么?
3。FPGA中是不是也能写脚本,它对FPGA的作用是什么?

菜鸟提的问题简单,希望各位不要因此而飘过

网友:
可以的,不过这是最关键的路径才要自己布置,
2: 可以不被优化掉,有专门语法写的,VHDL和verilog写法不一样,具体我忘记了,你可以查一下 。
3: 可以写的,比如perl,makfile等,这个是批处理文件,一般用用在ASIC中吧,比如leon中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
1、可以自己布线,但一般没有软件的效果好,你可以试试,通常很繁杂

2、可以通过约束文件或语句防止被优化掉

3、写脚本是把你手动操作软件的一些过程自动化而已

网友:
也是刚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