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里调用MODELSIM怎么总是出现警告

楼主(2011-10-11):
每次在调用时都会出现如图所示的警告信息,如果点击否也能够调用MODELSIM仿真并出结果,但是这样总是很麻烦,按照提示将modelsim.ini文件拷贝到工程文件下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望高手指点~~~~~~~[attach400932[/attachimgimg]400932

网友:
老兄,提示里面最后一行不是说了"如果要关掉这个对话框,将process属性里面的Ignore Pre-Compiled Library Warning Check那一项设为真"?试试?